ibm thinkpad 插U盘就掉电 几个usb插口都会

楼主(2019-04-24):
大神们 ibm thinkpad  SL500 插U盘就掉电 几个usb插口都会  usb插口5伏电压刚刚好5伏 没偏低  也没偏高  大家遇到过吗

网友A:
中间二条线打阻值

网友A:
再就查PCH USB模块的工作条件

网友B:
USB插好后,再开机能正常使用不,拉低电压有可能是个迅捷

网友C:
这个没啥修吧,要么是接口,要么是桥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中间二条线打阻值

阻值500多呢

网友:
引用 网友B:
USB插好后,再开机能正常使用不,拉低电压有可能是个迅捷

插好开机没事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个没啥修吧,要么是接口,要么是桥

接口不可能四个都坏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再就查PCH USB模块的工作条件

大神   什么信号

网友D:
还是先好好查查电压比较好

网友E:
查一下桥的usb模块,不行加焊换桥

网友F:
5v供电不足或者桥的问题吧

网友G:
直拉一个5V过来试试,不行就是桥

网友:
U盘坏了吧

网友H:
估计接口有问题。容易坏掉。。。。。。。。。。。。

网友:
5V或者桥

网友:
引用 网友D:
还是先好好查查电压比较好

把机器装好后 螺丝拧紧后没事了  奇怪

网友:
引用 网友E:
查一下桥的usb模块,不行加焊换桥

把机器装好后 螺丝拧紧后没事了  奇怪

网友:
引用 网友F:
5v供电不足或者桥的问题吧

把机器装好后 螺丝拧紧后没事了  奇怪

网友:
引用 网友G:
直拉一个5V过来试试,不行就是桥

把机器装好后 螺丝拧紧后没事了  奇怪

网友:
U盘没坏  把机器装好后 螺丝拧紧后没事了  奇怪

网友:
引用 网友H:
估计接口有问题。容易坏掉。。。。。。。。。。。。

把机器装好后 螺丝拧紧后没事了  奇怪

网友:
把机器装好后 螺丝拧紧后没事了  奇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