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ACBOOK]
3115-b 开机屏幕亮一下就灭

楼主(2019-04-24):
A1278 开机有开机声音 但屏幕亮一秒就灭了
肯定不是屏幕问题
表示奇怪,在无其他可知条件下 有大佬猜测一下大概是哪里问题吗?

网友:
显卡的驱动问题建议装纯洁版本的

网友A:
查背光供电条件,是不是缺电压,屏幕换总成是了吗

网友:
背光电路,检测一下哈有惊喜

网友B:
背光或屏线,你啥都不测试就靠猜啊

网友:
显卡坏了 ,加焊吧

网友:
什麼意思?想找思路、問經驗就直接說!
我猜,不是顯卡就是屏壞了。

网友:
一亮就灭确定看看是不是暗屏,仔细看能不能看到图像

网友:
你确定  3115  有显卡?

网友:
3115有显卡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查背光供电条件,是不是缺电压,屏幕换总成是了吗

没有 我把主板拆到其他电脑上 问题一样,问题一定在主板上。

网友:
引用 网友B:
背光或屏线,你啥都不测试就靠猜啊

问题在主板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