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嘉H61M风扇转转停停,反复掉电重启维修。

楼主(2019-04-24):
我看论坛里没有关于  REV:1.2  的相关故障。

主板板号:GA-H61M-DS2    REV:1.2
故障描述:触发风扇转转停停,反复掉重启。

维修过程:
1.主板正常触发上电,除CPU供电外,测各大供电都有电压跳动。

2.测到Q24的电压时,发现电压出来一瞬间是2.3v,主板上是没有这个电压的,应是1.8。
开始测LM358运放,发现正向输入端分压问题,换了上拉电阻,电压恢复正常,亮机。

网友:
不错不错,对故障判断得很到位。

网友:
分析的非常好!收藏学习,非常感谢

网友:
用示波器,并按时序来查,就能查到

网友:
思路清晰

网友:
楼主分析准确,值得学习,我也有个H61的板子,不定时重启,还不知从哪儿下手。

网友:
路过学习学习,涨涨知识,多谢分享

网友A:
请问楼主用的万用表还是示波器啊?万用表估计跟不上吧,不知道带最高保持的表能不能抓到,还没试过。

网友:
引用 网友A:
请问楼主用的万用表还是示波器啊?万用表估计跟不上吧,不知道带最高保持的表能不能抓到,还没试过。

万用表就可以啊,电压出来一瞬间可以看到。

网友:
楼主分析准确,H61的板子,不定时重启,全是 这个毛病   很晕

网友:
分析的非常好!应该是通病了,收藏学习,非常感谢

网友:
楼主不错,分析的很详细。不过这电压偏高的不会引起反复重启吧。一般重启的都是一些EN信号

网友:
原理知识很丰富,分析的都很到位,赚钱很得心应手......

网友:
不错,跟楼主学习了,对自己也是一种进步!!!

网友(2019-05-26):
针状一样, 故障不一样,我的电压都正常 ,刷了BIOS不掉电也不行

网友:
维修思路清晰,对症下药,666,,,,,,,,,,,,

网友:
H61主板现在修的还有点意思  这个板子贵,,技嘉H61感觉没有华硕H61稳定   小东西坏的太多了

网友:
就这么简单,,,我几块这样问题的 主板,,都 没修好,,这个电压是1.8V   也这样

网友:
学习中学习中学习中学习中学习中学习中

网友:
技嘉这板子这种问题的,我上来就查VCCSA前后

网友:
总线供电经常有问题,风扇一转一停的。技嘉H61这种故障太多了

网友:
不错不错,学习到了……。分析清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