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小新 7000 15221-1m 开机1A 不过内存

楼主(2019-04-24):
此主板是进水的机器 刚开始的时候 大短路、大短路修好后、无待机、待机修好后开机1A 不亮、 感觉像是不过内存、波形只有一次、刚要读到内存就不读波形了!
bios 刷过好几个了!
备注下 、大短路是因为cpu供电mos管损坏PL4802 一路的mos管 型号是sic532 更换后短路的故障修复、无待机是PU4402 我换了一个其他的直连过去的

网友A:
MOS管上拉一个线过去 不妥 先把这里搞正常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MOS管上拉一个线过去 不妥 先把这里搞正常吧。

嗯 我也怀疑这了  现在正在搞
兄弟你有这个图纸么?

网友:
联想这种板子没有图纸的

网友B:
嗯 我也怀疑这了  现在正在搞  兄弟你有这个图纸么

网友:
CPU坏了 放弃吧

网友:
估计够呛!u挂了

网友:
CPU供电管烧,U基本凉凉   THINKPAD X系列很多也这样,都是U坏了。

网友:
cpu供电MOS管挂了   CPU基本凉凉

网友:
CPU 很有可能已经挂掉了,这种 CPU都不好搞。

网友C:
没图就瞎鸡巴搞吧 !不行就换板

网友D:
你要转换一下思路,很少有人会往那方面想的,

网友E:
你咋确定的呢 ?
不太应该吧!你可别吓唬我!

网友:
引用 网友C:
没图就瞎鸡巴搞吧 !不行就换板

我擦 不行啊 疼啊!换主板太疼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你要转换一下思路,很少有人会往那方面想的,

你只的是哪方面啊?我没太听明白

网友:
现在飞线的位置 已经修好了 把线摘掉了 但是也是一样的现象!我想问一下 内存的供电是1.22 是不是偏低啊!

网友:
引用 网友B:
嗯 我也怀疑这了  现在正在搞  兄弟你有这个图纸么

不要重复评论一些没用的 帮忙想想办法!

网友F:
引用 网友E:
你咋确定的呢 ?
不太应该吧!你可别吓唬我!

吓唬你有饭开?只能说你维修这种复合管的机器太少

网友:
引用 网友F:
吓唬你有饭开?只能说你维修这种复合管的机器太少

en 修这类的机器确实不多!但是现在电流都上到1.3a了 感觉像是不过内存 所以不想轻易放弃!

网友F:
大电流进过CPU,修好半身不遂的见过不知多少,卡机,报PC错关机,花屏,不亮的就更多.

网友:
引用 网友F:
大电流进过CPU,修好半身不遂的见过不知多少,卡机,报PC错关机,花屏,不亮的就更多.

好 学习了!确实 19v主供电进到cpu了!现在我看电流已经跑到了1.3a 波形也有了3次波形、感觉刚到显卡的波形 瞬间就没有了!

网友:
对呀,换主板啦。

网友G:
CPU坏了吧,电压直接击坏了吧。…。………

网友:
引用 网友G:
CPU坏了吧,电压直接击坏了吧。…。………

现在 还确定不了cpu 是否坏了!现在修到电流 1.3a了已经 波形到显卡后就瞬间就没有波形了!

网友:
不烧cpu的面不大

网友:
u坏了吧                    不要搞了

网友:
电流都到1A了,还没过内存?肯定U没得救了。

网友:
cpu供电短路会不会连带烧了cpu

网友:
CPU估计坏了   换版吧  还有点钱挣的

网友:
U挂了是件很痛的事,前面的努力都白花了

网友:
最后还是放弃了!应该是主板报废了!客户不换了!哎!!!

网友:
哪有直连的,你这么干 好了 才奇怪 了

网友:
兄弟修好木

网友:
4代内存供电是1.2V的。上管击穿把U干死了应该!U挂了也没办法,楼主尽力了

网友:
我也喜欢这样做   快

网友:
没有  机器被客户取走了!没修!!

网友:
维修思路清晰,对症下药,66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