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4431S loge死机!

楼主(2019-04-24):
昨天接了台HP 4431s开机显示loge 就没有反应了,按键盘大小写键有反应,拆掉外设,裸板测试也是一样的。先简单后复杂,先看看主板外观左边有个2.0的USB接口坏,去掉接口一样故障。先刷bios,刷后也是一样的问题。之后换了南桥,拆掉了声卡,网卡,读卡器芯片也是一样的问题,测了主板所有供电都正常,看到过有个坛友发的帖子,故障跟我的一样,他的问题是集显供电电压偏高0.6V,换了旁边的MOS管后就好了。我换了也不行。后来无意之间测到USB4组的阻值不一值,相差20偶左右。想着才换的南桥不可能有问题啊,最后手摸到一个正方形的BGA芯片发烫,查图纸,是一个USB3.0的控制芯片,当时是司马当活马医吹掉芯片后没有想到就好了!芯片是D720200AF1

网友:
这一顿操作得一天了

网友A:
一顿操作猛如虎,最后赚了150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一顿操作猛如虎,最后赚了150

修机300加了个固态300赚了450.。。。。。

网友:
刷BIOS刷好的吗?

网友B:
刷BIOS刷好的吗?          我有一台也这样

网友:
最后看来,还是外设造成的死LOGO

网友:
引用 网友B:
刷BIOS刷好的吗?          我有一台也这样                                                             ...

你没有仔细看我的贴吗,是取掉了USB控制芯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