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冠捷]
215LM00056指示灯不亮 刷程序解决

楼主(2019-04-24):
显示器不通电拆机   测量电源    都正常     刷固件     读取失败       找个旧板子差拆个芯片换上  读取成功

网友:
谢谢楼主的分享,有需要的就过来下载

网友:
遇到同样问题刷个试试

网友:
现在程序坏的越来越多了

网友(2019-05-29):
刷了一样,有没有 验证过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