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y400进系统无故关机风扇不会狂转,通病。

楼主(2019-04-24):
是通病吗,有对我的帖子有反对意见的吗。有想喷我的使劲喷。
显卡供电复合场馆换掉。

有时候,很快关机,有时候一天也没事,加焊过ec无效。
完活。

网友:
楼主一二三就查到是这个元件的问题的吗?

网友:
刚刚看到一个帖子说风扇狂转的Y400是CPU问题哈哈哈哈

网友A:
这标题是风扇不会狂转只会小转的意思吗

网友B:
这种显卡的复合场馆 好难换 老是换不好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标题是风扇不会狂转只会小转的意思吗

您是细心的人,对,没错风扇不狂转。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种显卡的复合场馆 好难换 老是换不好

可换成有铅锡,然后让芯片自动对位。

网友C:
遇到过这个故障点  开鲁大师自动关机    这个论坛也有提过

网友:
过热后,故障才能表现出来吧

网友:
维修真是天天都有新问题,这个真不好找病源

网友D:
上次也修到这个问题,不过走了弯路。换玩整组这复合管后,只要鲁大师一加压还是掉电,最后才发觉是我的维修电源只有5A,带不起来,换原装电源就好了,唉

网友:
引用 网友C:
遇到过这个故障点  开鲁大师自动关机    这个论坛也有提过

感谢大版主的加分,论坛是咱维修人,技术的加成和延伸,分享经验的好平台。

网友:
引用 网友D:
上次也修到这个问题,不过走了弯路。换玩整组这复合管后,只要鲁大师一加压还是掉电,最后才发觉是我的维修 ...

对对,这个显卡耗电量很大。毕竟是老型号的,制程不是很先进。

网友:
耗电量大。热量高的本子没几个能用长远的。这样的问题查出具体哪坏的,要么是设备精良。要么是经验老道。

网友:
这个到底怎么查出来的啊。。。。。

网友:
不错,路过学习了下,现在新机器真是问题颇多,集成度越来越高了

网友:
我遇见的加焊就OK了

网友:
厉害厉害  活到老 学到老啊  哈哈

网友:
这个问题我修过  复合MOS管软击穿,还会有跳表的情况   确实通病

网友:
说说详细过程呢,给我们参考参考

网友:
楼主是怎么测出这个组合管有问题的,跟风扇狂抓有什么关系

网友:
碰到过这情况。鲁大师显卡性能测试时马上就关机,是加焊了显卡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