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个MMTOOL

楼主(2019-04-24):
求个MMTOOL
GA H61M DS2 R3.0 BIOS
用mmtool 3.23打不开

用5.02也打不开

用这个版本能打开.

打开CPU微码.0-9能保存出来. 其他的读不出来.
还有里面好多重复的.
insert 和Del没法用.   问一下高手们,你们用哪个版本的?  提供一下,谢谢.

网友:
能读的版本是 5.0.0.7               但是不能改

网友:
感觉新版AMI BIOS缺少新版MMTOOL支持

网友:
这个版本可以正常打开.但是怎么保存,删除,添加呢?   有经验的朋友交流下.谢谢.

网友:
根据一段时间的摸索。
总结如下:
3.2.3.0版本。  可以完美的操作775系统BIOS。
4.50.0.23   5.0.0.7版本,可以读H61 系统CPUID   但加微码还不理想。目前没找到合适的版本。
5.2.0.24应该可以操作H110之类的主板。

我们做维修的,无非就是让主板支持更多的微码。让主板变得更通用一些。
个人理解。不同的版本,对应主板的不同系列。

希望高手们,懂的朋友们出来指点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