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位师傅手上有台TPN-C125花屏 帮判断下是什么问题

楼主(2019-04-24):
HP TPN-C125 花屏  显卡 内存 都换过 故障还是一样 不定时花 有时一天不花,有时 十来分钟 一两小时 就花,花屏 后不关机子 五六分钟 又好了。现在 都想退钱给客户了

网友A:
休眠再开机花屏,重装显卡驱动

网友:
引用 网友A:
休眠再开机花屏,重装显卡驱动

谢谢 大哥,我发现了 休眠后  换醒 就是这种花 我到官网下个驱动试试,看能不能 解决。。

网友:
显卡内存都干过了还花那只能是软件戓驱动问题了

网友B:
你可以参考一下我的这个帖子,或许对你有帮助https://www.chinafix.com/thread-1127763-1-1.html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可以参考一下我的这个帖子,或许对你有帮助https://www.chinafix.com/thread-1127763-1-1.html

解决了,,驱动问题 ,下载官网 驱动 OK了,  我的 多谢谢   低凋、进行曲  师傅 提醒了。要不然都退钱给客户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