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米笔记本12.5寸主板烧穿维修

楼主(2019-04-24):
前几天送过来的本子,客户描述说进了泡面汤,拆机主板有腐蚀痕迹,CPU供电管烧的部分烧比较严重,板层烧穿。

其他地方洗板水洗洗没啥大问题,接下来就是处理烧穿的地方

处理干净碳化的地方,挖到各个板层分离,再打上绿油固化稳定

补线

补上两个驱动管,相应的电阻

补上打值没问题后,上电不触发,旁边的8脚芯片发烫,这个管子应该是报废了,得换一个,丝印08 xff,是一个双mos驱动管,搜了半天没找到资料,只能跑出大致的电路,找图纸比对,最后确认是ISL95808,类似功能的管子有RT9610,NCP81166等,还好查到了差点就换别的管子改线路

管子订货换上去成功亮机

网友:
老司机,这个都能弄好

网友:
楼主厉害,这个需要技术过硬。

网友:
怎么现在搞维修动不动就烧个洞。    真是厉害

网友:
这个真的是技术活啊。楼主真是艺高人胆大啊,不好cpu没有挂,不然就白忙活了

网友:
我靠,烧了个洞,居然都给整好了

网友A:
烧出洞来各层不都断线了吗?

网友:
为什么这么牛,烧穿洞在我看来可以直接宣布死亡的板也能式救回来

网友B:
洞下没有走其他线路么,仅这块问题?

网友:
厉害了,应该下面没有走信号线

网友:
无图维修,牛b 。该发个后面上好管的图

网友:
这种无图纸的机器难修   楼主也是厉害

网友:
主板烧穿了,也太厉害了,楼主技术非常牛啊

网友:
引用 网友B:
洞下没有走其他线路么,仅这块问题?

驱动管或者隔离管涉及电源的管子周围一般不会有其他信号线在下层,就算有也是和管子相关的补就是了,不过如果抠太大也可能出问题

网友:
这个能收多少?还好CPU没挂,楼主算走运了

网友:
这样都可以的。里面没有其他线路烧坏吗 ?我看你就改了一条线

网友:
烧了个洞还能整好,厉害,楼主太牛了。

网友:
烧了个洞还能整好.技术太好了。。。。。。。。。。

网友:
运气真好  我的战神也是cpu夹层烧了。现在有时亮有时掉电

网友:
高手。老司机牛皮

网友:
代工厂是哪家?

网友:
我去,烧的这么厉害啊,都穿孔,第一次遇到。

网友:
看来小米还的却是垃圾哦,谢谢楼主的帖子

网友:
引用 网友A:
烧出洞来各层不都断线了吗?

供电下面信号少。

网友C:
牛逼牛逼,要是稳定的话最好了,一般看到这种都不看了

网友:
                                 这还能搞吗?

网友:
无图修好确实技术很好,学习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牛逼牛逼,要是稳定的话最好了,一般看到这种都不看了

稳定啥的应该没问题。管子直接焊接在pcb上散热不是问题,也没啥干扰的

网友:
你也是高手  烧了个洞都被你修好了牛

网友:
不得不说楼主这技术真过硬,是我的话有可能都修不了

网友:
烧穿的主板一般的师傅只能更换主板,居然能把他修起来了,迅维不愧真是高手如云.

网友:
这技术真的可以,小米的设计简单,烧穿了都能修的起来,真的很佩服

网友:
这样都行 稳定不。。。。。。。。。。。。

网友:
穿板也修好了,厉害了 。

网友:
烧成这样,,CPU多没挂。。真是运气好奥

网友(2020-02-25):
楼主,厉害哦,呵呵,服你了

网友(2025-04-01):
如果是我像这种烧穿就束手无策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