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14-3467插耳机不切换

楼主(2019-04-24):
早上来了一个dell  14-3467,I36代的,但是速度确实慢,换了固态也那样。说喇叭有声音,插耳机不切换,耳机没有声音,喇叭还是继续放,开机试了一下,确实是,拆机看了一下,声卡芯片是ALC3246,量插口有拉低信号,芯片也接收了,就是不切换,怀疑芯片问题,就换了一个,还是一样的。

机器新没有图纸,只能找到声卡芯片的图纸,研究了一下条件都满足了,实在不知道咋办了,到论坛找,也有类似的问题,没解决,后来直接搜声卡芯片和笔记本型号,发现了,原来是win10系统,现在改成了win7了,我自己做了个win10,结果问题就解决了,有点出乎意料了。

我突然想起来了,两周前也有一个这个问题,当时没修好,客户着急,后来就那么用的,所以这次遇见了我就仔细研究了一下。

结果是系统造成的,记录一下,就当是笔记了。

最后把芯片图发出来 ,有遇见这样类似问题的可以参考一下。

网友:
                                竟然是系统问题。

网友A:
不知道有没有人能修改BiOS解决的呢?

网友:
这不先做系统?

网友B:
其实我也碰到过这种问题 没明白 win10 就不行 驱动都大了

网友C:
这种故障第一应该想到是驱动或者系统问题的,走个弯路也能学到技术,维修就是这样。

网友:
楼主技术真高,分析透彻,值得学习。

网友:
楼主走了不少弯路    还是解决问题了 还是不错呢

网友D:
一开始这种问题就应该先装系统试的

网友:
遇到好多新机子只能装win10

网友E:
系统造成的故障很奇葩,我遇到过一个华硕笔记本,原装的是WIN10系统,只要插充电器就熄火,开始以为是主板问题,结果没查出问题就进了PE,插充电器就不会熄火,最后忽悠客户说机器修好了,你这个系统坏掉了,就装了一个系统......就修好了

网友:
现在太新的机器都是系统兼容性差

网友F:
一般太新的机器我都是给客户装win10

网友G:
少装win7为妙,前几天也装了一个win7,开始能用,后来不进系统,来回跑了60km装win10

网友H:
我想主要还是跟驱动有关吧,有些原机驱动必须是WIN10才有

网友I:
这个故障很迷惑人,原来是驱动程序的问题,所以还是要安装官网上的驱动才行

网友J:
机器太新的话,厂家都不开发对老系统的支持软件

网友:
引用 网友J:
机器太新的话,厂家都不开发对老系统的支持软件

我不知道系统支持还是驱动支持                                           这样的问题我第一次遇见,上次都没解决

网友:
引用 网友I:
这个故障很迷惑人,原来是驱动程序的问题,所以还是要安装官网上的驱动才行

我还真没试驱动,只做系统了,没验证出来是系统问题还是驱动问题,上次都没修好,这次有经验了,耳机切换还是挺简单的

网友:
引用 网友H:
我想主要还是跟驱动有关吧,有些原机驱动必须是WIN10才有

这个还真没验证出来,不知道是系统还是驱动问题,下次再遇见了,我下原厂驱动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G:
少装win7为妙,前几天也装了一个win7,开始能用,后来不进系统,来回跑了60km装win10

是啊   有很多笔记本装完win7各种奇怪问题,看来还是要与时俱进啊,改装win10还是要装

网友:
引用 网友E:
系统造成的故障很奇葩,我遇到过一个华硕笔记本,原装的是WIN10系统,只要插充电器就熄火,开始以为是主板 ...

哈哈哈哈   你遇见的问题也挺有意思啊,系统影响很大啊,很多新笔记本都要装win10 ,要不然很麻烦

网友:
引用 网友F:
一般太新的机器我都是给客户装win10

恩  是   这次有经验了,以后在遇见这样的类似问题   都装win10排除一下,涨见识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一开始这种问题就应该先装系统试的

第一次遇见     下次就有经验了,系统会影响这个,哈哈哈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知道有没有人能修改BiOS解决的呢?

期待大神能修改BIOS,这样的问题第一次遇见,怎么都想不到切换和系统有关

网友:
我第一次遇见系统能影响硬件切换的,下次就有经验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其实我也碰到过这种问题 没明白 win10 就不行 驱动都大了

你遇见了和我一样的问题?装系统没解决?     那我就不知道了,我遇见的做系统就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种故障第一应该想到是驱动或者系统问题的,走个弯路也能学到技术,维修就是这样。

我没有这样的第一想法,下次再遇见了就有经验了,第一次遇见系统影响硬件切换的,  下次再遇见类似的问题就很很快解决了

网友:
新款电脑,装WIN7会有好多不正常问题,

网友K:
老司机。首先就是换系统然后才拆板子

网友:
引用 网友K:
老司机。首先就是换系统然后才拆板子

恩   第一次遇见   下次就知道了    有经验了

网友:
应该想到是驱动或者系统问题,原来是这样啊

网友L:
DELL五代以后的机器耳机用不了,必须要装官网驱动,插入耳机会障出耳机已接入

网友:
你是谁家的技术你是谁家的技术你是谁家的技术你是谁家的技术

网友M:
   dell14-3467插耳机不切换,戴尔五代以后的机器耳机用不叻,要下载戴尔官网驱动,插入耳机会接入。。

网友:
引用 网友L:
DELL五代以后的机器耳机用不了,必须要装官网驱动,插入耳机会障出耳机已接入

这回知道了   以后在遇见就很快解决了

网友:
引用 网友M:
dell14-3467插耳机不切换,戴尔五代以后的机器耳机用不叻,要下载戴尔官网驱动,插入耳机会接入。。

第一次遇见    下次再遇见就能很快解决了,第一次没有经验

网友:
引用 网友M:
dell14-3467插耳机不切换,戴尔五代以后的机器耳机用不叻,要下载戴尔官网驱动,插入耳机会接入。。

     都一样嘛?俄有不会的向迩请教呢。。。互相学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