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 700-15ISK 板号15221-1 是不是有通病 ?

楼主(2019-04-24):
联想 700-15ISK 板号15221-1 是不是有通病 ? 修过三片都解决不了 都是一样的 上不上内存都一样 电流 0.8 没有集成显卡供电 应该是不过内存 每一片都刷过几次BIOS  都修不了 报价交换主板 价格高客户又不修

网友:
不过内存就0.8,电流有点大,应该是CPU的问题。

网友:
这种新机器CPU焊在板子上的,真是越来越不好弄了

网友:
这种是单cpu的么? 如果是 cpu 坏的可能性大

网友A:
现在遇到有的8M的BIOS都要用原芯片刷才可以。ASUS 遇到最多,联想也有

网友:
cpu焊在主板上的确实不好搞

网友:
cpu挂了,修划不来!

网友:
0.8  CPU 有可能坏了。    确实换板更好

网友:
引用 网友A:
现在遇到有的8M的BIOS都要用原芯片刷才可以。ASUS 遇到最多,联想也有

原芯片刷是啥意思

网友:
我现在有一个G50-80和你说的现象一样,也刷了好几个BIOS,都不亮,CPU和pch在一起的,最后不行就放弃了,换CPU风险太大了

网友:
cpu焊在主板上的,三合一了,修理费用太高

网友B:
这机器有通病的  不是CPU坏 这机器 认不到屏幕是不出核显供电的  你把屏拆开 清理下屏线接口装起来就好了 遇到好几

网友:
捡钱的机器

网友(2019-06-06):
没认到屏不出集显供电的话外接显示器会怎么样呢

网友:
遇到一台这样的  屏线

网友:
如果接连几片都差不多的故障 那你就应该考虑其他方面的问题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机器有通病的  不是CPU坏 这机器 认不到屏幕是不出核显供电的  你把屏拆开 清理下屏线接口装起来就好了  ...

哥人家开机电流都不对,难道屏幕不插主板就不怕码了吗

网友(2019-07-10):
  U 坏的多,遇到好多了。电流到0.6以上就是U挂了,正常电流没那么大,没办法的。

网友:
好烦这种板子 全集成的

网友:
路过,学习中啊,呵呵,谢谢楼主的帖子

网友(2025-10-26):
一上来就找答案,没有详细的检测数据为以托,怎么帮你分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