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71-p65p0掉电求助

楼主(2019-04-24):
6-71-p65p0掉电求助,进系统风扇狂转,掉电

网友:
19转换的那个。前天刚修的,不知道你的是不是也是这问题

网友:
至少也要有简单的检查呀,,,,,,,,,,,,,,,,,,,

网友:
这种多是主板线路故障具体还有拆机查下

网友:
六角芝麻全换一遍。。。。。

网友:
这个情况有百分之八十的可能是那个19V转换的电压有问题

网友:
这应该是蓝天的板子把,基本六角小芯片不良的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