苹果macbookairA1466键盘背光问题

楼主(2019-04-24):
一台自用A1466笔记本820-00165A主板,win10下键盘背光禁用mac os下好使(其实也有问题只是自己不了解,亮光线下不能自动关闭,也因此走了弯路。)开机按d检测提示摄像头问题,但是摄像头是好使的。摄像头组件上还有感光元件所以怀疑摄像头排线短线,拆解测试因为自己换的内屏比较好拆。但10根线没有短线,于是怀疑感光元件坏,风枪拆时没做好隔热,摄像头的镜头被吹变形图像不清。还是不好使,主板我自己换过cpu,这时想起量一下主板的smbus总线,不断线当量电压时发现了问题
     图1中蓝色的没有3.3v查点位图如下图2
     飞线红点的906测试点到上面的u5620通但到右边的u5800不通,飞线906测试点到u5800的电阻r5360的2脚,测试j4002的8脚有3.3v电压
     装机测试键盘背光在mac os和win10下都好使强光下自动关闭 显示屏亮度能自动调节。
     知识储备不够损坏了1个摄像头,本来亮度自动调节就不好使,就应该想到感光传感器坏或条件不够。也算经验吧分享给大家。

网友:
感光元件不装在屏里也不好使,b框上有一层特殊的透明物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