飞利浦24显示器灰屏维修

楼主(2019-04-24):
接修一台显示器灰屏 ,点屏还是灰屏,测量升压电路不正常,看到升压芯片ER=3G ,请问这个芯片具体型号是什么?

网友:
按屏型号在淘宝上找个屏板也不贵

网友:
先把这芯片进行拖焊一下,,,,,,,,,

网友:
淘宝打丝印就会出来了~~~~~~~~~~~~~~~~~~~~~~

网友:
加焊过了,又找了一个逻辑板飞了几根线,现在白屏,屏坏,放弃!

网友:
发屏型号

网友:
屏的升压电路,书买一本看看吧,没事来看看蜀都赋哈事发后、。。。

网友:
大家好,今天接了个联想显示器,开始正常一分钟后就有干扰色带出现,好有规律的,周而复始这样,后来查到是屏问题,有个蟑螂死在屏板上,可能是这个原因做成程序的不正常吧,问题是找不到这样的程序,希望手上有这样的屏的,读出这个24C08传个我,我的qq853694841看能解决,下面上传的图片

网友:
不正常时的画面是这样,我上传出来大家看下,太怪异了

网友:
伽玛校正芯片坏了,直接换掉就好

网友:
这样的也可以修吗

网友:
开机的时候手摸屏逻辑板看看哪个芯片发烫,码片程序坏的情况不应当是这种故障!

网友A:
谢谢大家的思路,终于搞了二天修好了,走了不少弯路,码片程序证实是好的,还得认真去学习,哈哈。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谢谢大家的思路,终于搞了二天修好了,走了不少弯路,码片程序证实是好的,还得认真去学习,哈哈。

肯定不是码片程序的问题啊!
是GAMA芯片的问题吗??

网友:
肯定不是码片程序的问题啊!
是GAMA芯片的问题吗??回安新江,是一个电阻开路了,电压没到屏上,顺便上个图吧

网友C:
这 种 问 题 不 是 直 接 换 马 片 的 吗

网友A:
引用 网友B:
肯定不是码片程序的问题啊!
是GAMA芯片的问题吗??

回安新江,是一个电阻开路了,电压没到屏上,顺便上个图吧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 种 问 题 不 是 直 接 换 马 片 的 吗

当时找了好久,都没法找到这个屏的码片啊,

网友:
当时找了好久,都没法找到这个屏的码片啊,现在我读出来了,发出来给需要的人吧,

联想显示器F2014A-LG LM195WD1 TL A3屏24C08程序,.rar

600 Bytes, 下载次数: 0, 下载积分: 下载分 -2 分, 下载 1 次

网友:
好厉害的楼主,需要的搞一个的家伙1 ,平常没有遇到这个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回安新江,是一个电阻开路了,电压没到屏上,顺便上个图吧
没看出来,是哪个电阻?
倒是看到C29明显焊接过?

网友:
楼主厉害,一般这种情况就不修了,没法报价,高了顾客可定不修,维修不好干呀

网友:
维修思路清晰,维修速度快捷,赞。。。。。。。。

网友(2019-09-18):
显示器灰屏
专题:
https://www.chinafix.com/zt/15834-1.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