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dajw8c 闪屏 暗屏花屏

楼主(2019-04-24):
dell dajw8c 闪屏 暗屏花屏 排除屏幕 排线 主板屏幕接口 后发现是 u11脱焊
闪屏

网友:
EDP LVDS 转换芯片虚焊 爆掉了?老哥

网友:
修好了吗?

网友:
dell dajw8c是不是V5470 I5439那款

网友:
是不是转换LVDS信号的那个长方形的芯片呢?

网友:
还没碰到 下次碰到可以少走弯路 一般这种情况会考虑屏线 或者屏

网友:
遇到过5439动一动主板花屏的最好没搞好

网友:
是不是通病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