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嘉 GA-Z97-HD3 自动上电几秒掉电

楼主(2019-04-24):
技嘉 GA-Z97-HD3  插电自动上电 (风扇转)大概6秒左右就掉电  按开关没反应    短接电源绿色线 测得 基本供电都有  (3.3V 5V)   测得开关电压0.46  重启键直接短路  发现都跟接口边上一个6脚芯片相连  应该是个综合三极管  直接取掉(不用安装)也不知道会有什么不良    不短了   开机正常了  刺激修复

网友A:
学习,z87p-d3,不上电,你知道什么坏?
有3Ⅴ,5v

网友B:
我好像发错地方了 不好意思 这个怎么移动。。。。。

网友:
技嘉的通病来的,这个相当于一个保护管

网友:
防静电二极管吧  秒杀捡钱故障!

网友:
感觉台式机主板修起来还蛮麻烦的,好多都没有图纸,也没有资料,修起来一头雾水

网友:
引用 网友A:
学习,z87p-d3,不上电,你知道什么坏?
有3Ⅴ,5v

技嘉的通病,相当于一个保护管,坏了就没用了

网友:
很明显,属于开关针对地短路了

网友:
防静电的,可以不用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好像发错地方了 不好意思 这个怎么移动。。。。。

连系天意版主移下,好像不好自己移板块

网友C:
我有块主板也是这个问题啊,但是那个芯片在什么地方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有块主板也是这个问题啊,但是那个芯片在什么地方

我不是拍照片 用镊子指出来了

网友:
学习了,涨姿势了。

网友:
台式机总么跑到笔记本这边来聊,呵呵,谢谢楼主的帖子

网友:
我的主板也是这款

网友:
那是防静电用的,ESD来的,拆掉也没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