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惠普]
显示器花屏,高手看一看是那里的问题

楼主(2019-04-24):
如题,不知道是驱动板的问题还是屏芯片的问题或是屏本身出现了问题.高手指导.

网友:
可以先用通用板来试一下屏,,,,,,,,,,,,,

网友:
不对怀疑,直接扔掉,想修的的话查下屏五大供电

网友:
这个不一定是屏幕本身的问题,用点屏器点下屏,看下情况

网友:
用点屏器或者用一样的屏代换一下,先确定是哪个局部

网友:
可以先换驱动板试一试

网友:
看着像屏 ,                   点下屏先    ·

网友A:
看下有Y模块吗?有就飞线搞定,没有就报废,貌似像三星19寸-L31屏幕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看下有Y模块吗?有就飞线搞定,没有就报废,貌似像三星19寸-L31屏幕

Y模块?对这个不是很懂.这个是LED屏,用通用的点不亮.换个驱动板刷屏就是黑屏.

网友:
引用 网友B:
Y模块?对这个不是很懂.这个是LED屏,用通用的点不亮.换个驱动板刷屏就是黑屏.

直接放  弃吧,
屏绑     定坏了

网友(2019-08-18):
没有积分不能下载啊

网友:
去查屏供电吧

网友:
这种是液晶屏坏掉了!

网友:
这种应该是屏坏了

网友:
没有修的价值,扔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