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测试好]
联想YOGA13亮机bios 有图为证

楼主(2019-04-24):
联想YOGA 13
8mb 南桥bios
附上亮机图
联想YOGA13

网友:
yoga这板bios坏的不很多,我还有个CPU死的板子

网友A:
LZ简单明了,没什么过程吗,直接是波形不正常一个BIOS就秒杀吗

网友:
我修过这个机烧板层的     。。。。。。

网友B:
这板子 EC 爱坏,修过几片

网友C:
这机子设计个充电器不晓得有什么卵用,麻烦的要死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机子设计个充电器不晓得有什么卵用,麻烦的要死

还可以,这个机器忒简单了
就很小一块板子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板子 EC 爱坏,修过几片

Ec爱坏吗,我还很少修到EC坏的机器,修了一年多,就一台EC坏掉了,呵呵

网友:
引用 网友A:
LZ简单明了,没什么过程吗,直接是波形不正常一个BIOS就秒杀吗

不要过程,开机到0.5左右不亮机就干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