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1005大拆换了定影后装机到了最后一步,发现硒鼓拉杆不能归位,压不下去,怎么回事啊

楼主(2019-04-24):
.黑色的拉杆压不下去了,导致上盖不能正常关闭,咋回事,硒鼓拉杆齿轮动了位置?
没弄过啊,怎么办

网友:
怎么拆的,怎么装回去
这东西是就是拆和装,说的再多也没用。

网友:
拆了重装一遍 就好了,哪里装的不对

网友:
拆开齿轮阻这边,然后把硒鼓拉杆位置,重新换个位置就正常了,你拆的时候用力拉错位了。所以导致硒鼓不能复位。

网友:
再拆一边定影。定影弹簧的设计,都很反人类,很多时候,拆了再安装回去,就会忘记位置。拆这玩意,我一般用个小摇头监控,全程录像。

网友(2019-09-13):
齿轮那边铁盖拆掉,拉杆位置调下,注意拆  的时候里面有个弹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