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未解决]
奇葩x58

楼主(2019-04-25):
一块问题奇葩x58主板。无触发,只要南桥晶振双脚碰地才能短接触发,但是不显示不跑码。更换晶振或BIOS可以正常触发正常进系统。可关机没一会就不触发了问题照旧…

网友A:
这种板子扔了吧,花太多时间搞 不划算了吧

网友B:
这种问题都是南桥有问题把南桥换了就一切正常啦,这个南桥比较多问题

网友C:
x58,还换啥桥啊,扔了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种问题都是南桥有问题把南桥换了就一切正常啦,这个南桥比较多问题

谢谢,也是有空就瞎搞。没空就懒得理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种板子扔了吧,花太多时间搞 不划算了吧

我还以为遇到小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C:
x58,还换啥桥啊,扔了吧

好像回收的35包邮,那也是钱呀

网友:
刚看到桥上的一排电容破了,有关系吗?

网友D:
我遇见过类似问题,把原来两脚晶振去掉,弄个32.768有源晶振接待机3.3V就正常了。

网友E:
引用 网友D:
我遇见过类似问题,把原来两脚晶振去掉,弄个32.768有源晶振接待机3.3V就正常了。

长期吗?我刚换谐容正常一次又挂,拆了链接晶振两脚的一个10MR电阻,正常一次又挂…真是奇葩哦,一会在试试你的方法

网友D:
引用 网友E:
长期吗?我刚换谐容正常一次又挂,拆了链接晶振两脚的一个10MR电阻,正常一次又挂…真是奇葩哦,一会在试 ...

不想折腾,就出给我吧,我试试。字数字数

网友E:
引用 网友D:
不想折腾,就出给我吧,我试试。字数字数

确定吗?闲鱼么?

网友:
引用 网友E:
确定吗?闲鱼么?

是的,私聊发连接我。字数字数字数字数

网友D:
私发我,字数字数字数字数。字数字数

网友:
引用 网友D:
私发我,字数字数字数字数。字数字数

wx 18902456381

网友:
引用 网友D:
私发我,字数字数字数字数。字数字数

私聊都发不了信息给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