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基础]
平板电池正负极接口

楼主(2019-04-25):
请问大家这平板电池正负极接口在哪?

网友A:
下面排线上的触点不是?
下面排线上的触点不是?

网友B:
用万用表量一下应该不难找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下面排线上的触点不是?
下面排线上的触点不是?

难道是最下面一红一黑两接线?

网友:
引用 网友B:
用万用表量一下应该不难找吧!!!!!

找了,表无反应,电池有可能坏了

网友C:
最下面的那一长一短两个片吧。长的是负短的是正

网友D:
引用 网友C:
最下面的那一长一短两个片吧。长的是负短的是正

表量无显示,不确定是不是

网友C:
引用 网友D:
表量无显示,不确定是不是

先量量单个锂电还有电么。没电的话用4v充一会。然后在量量右下的两个片。

网友:
引用 网友C:
先量量单个锂电还有电么。没电的话用4v充一会。然后在量量右下的两个片。

行,试试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