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卓手机维修]
魅蓝note2不充电,尾插坏了吗?不是简单的尾插问题。

楼主(2019-04-25):
故障机:插充电器没有反应。
维修思路:发现充电检测仪,在充电器插入时候,立即熄灭。这张图忘记拍照了。
这种立即熄灭的情况,应该是充电部分有短路。
维修过程:拆下尾插,仔细看内部有腐蚀痕迹,但是不多。

查红圈位置的二极管,两端都接地。然后直接测试这个二极管,短路。
正常来说,一般显示0.2左右
调转表笔,OL。这是正常的!
于是拆了这个二极管,

再测试,不短路了。
魅族的点位图电路图很少,感觉这应该就是保护管。
维修结果:充电ok。

网友:
这个故障挺好修,现象太明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