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M7605 不通电 主板维修

楼主(2019-04-25):
接一台联想M7605 通电不开机 电源板有6v待机电压 锁定主板(驱动板 )问题
测有一个电感对地短路

烧鸡发现缓存芯片发烫 换上一片拆机(SDRAM 3.3V 32M)

对地二级体260

上机成功
开机

该机主板与兄弟7080d通用 但要换写板子背面两个芯片程序 一个gd25q32 一个24c32 换程序后插电开机不用按电源键

联想7605d 兄弟7080.rar

网友A:
楼主好焊功,穿拖板不冷吗?见你好多帖了

网友B:
楼上好眼力见。嘿嘿·~好贴好贴,好技术。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好焊功,穿拖板不冷吗?见你好多帖了

惭愧!这焊工在手机版那边根本要招唾弃的。
冷?!
咱广西南宁这里清明前雾瘴氤氲 清明后立马飞火流星 日常35°c高温 早打赤膊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楼上好眼力见。嘿嘿·~好贴好贴,好技术。

说真打印机的驱动版修复率极低的 USB接口连着主芯片 热拔插易坏 这机特例 算是幸运

网友:
楼主 板子还在吗 我主板后面腐蚀了 掉了两个电阻 能帮我量下吗

网友(点评):
13481013483 加v 给图片

网友:
大师  高手 高手 东西收下了 进来学习 看看

网友:
楼上好眼力,穿拖板都看见了.大师 高手,进来学习!

网友:
引用楼上言语:“楼上好眼力,穿拖板都看见了.大师 高手,进来学习!”

网友:
楼主辛苦了,这个问题,我也我到了,刚好赶上。谢谢

网友:
芯片级打印机维修大师已经不多了,希望以后多发这些帖子出来

网友(2019-06-25):
赞!高手就是就手,修起来干净利落 不拖泥带水

网友:
楼主厉害  我也以前遇到过 没有修好

网友:
楼主这个方法真好,希望楼主经常分享维修经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