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E40-30进水不触发,非~~常见信号故障

楼主(2019-04-25):
同行送来说指示灯亮,机器不亮。上表0.044A,微短,随留下。机器型号图1
拆机,发现是进水,而且非常多图2
主板上已经严重烧毁 3
洗干净,烤板,拆下烧毁严重的U11,是二级3V,5V的开启芯片 图4
全板打值各大电感,无异常,限流上电,待机0.008A3V5V正常。
测二级3V,5V无异常,没有U11tps22966)这个芯片备货,直连1.26.7脚,
8.913.14脚,待机0.028A,可以接受。
按开关无反应,查图5
接着查开关到EC的路径 图6
既然开关到EC正常,接着查EC到桥的关键信号PWRBTN#
由电路改名PBTN_OUT# 7
PWRBTN发出,问题应该在EC这边,接着查EC需要的条件,EC的供电,时钟,复位,程序,
适配器检测信号(开关和LID#已经查过),一个个来,EC供电 图8
EC供电正常,自带时钟,接着查复位 图9
EC复位正常,图纸KB9012,实物EC型号是NPCE288,都是自带程序
那暂时先跳过,查适配器检测 10
EC条件查完,除了程序,其他都OK了,但用的是809F,也没有扩展板,刷不了NPCE288,
难道是EC程序坏了,毕竟是EC周边进水,要订带程序EC,不便宜,同时同行机收不到多少钱,万一不是EC,这钱就白亏了,等等思索下.......
由于板子进水比较惨,会不会是掉件,变质之类的呢,仔细查找发现此信号只有0.6V 11
发现R155已经没有了,补上100K电阻,NOVO#恢复3.3V 12
此信号为EC34脚,内部名称SUSP_LED#/GPIO ,字面理解为LED 唤醒信号和可配置编程脚,
不太理解。但这个信号正常后,点开关一路跳变亮机 13
进系统,处理好小板软排线,声音,网络,驱动,键盘,触摸板,反复开关机,播放测试
6小时以上正常
由于都装好了,主板上清洗,飞线,补件照片当时没有拍,不想拆机,只留下维修思路和需查
信号
如果你和我一样,查完正常信号不触发,不妨查一下NOVO# 这个信号,说不定有意外惊喜呢!~
联想E40不触发专题https://www.chinafix.com/zt/24547-1.html

网友A:
这种机子同行报价多少?一两百我不搞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种机子同行报价多少?一两百我不搞

一但价格定下来,基本上不去了,哪怕是游戏本或者新的单U本子,一刀切了150.

网友B:
22966直连除了待机偏高还会不会留下别的后遗症啊

网友:
引用 网友B:
22966直连除了待机偏高还会不会留下别的后遗症啊

待机耗电一点,没有什么后遗症,快速修理嘛,有的话换肯定最好了。

网友C:
这个信号是联想的一键恢复出厂设置信号,这个一样可按下开机,如果些脚电压低就相当于你在待机状态下就按下了开关键,有些机器是不会直接上电的,待机状态前要检测各个脚位的定义,这就是为什么有些机器键盘连键后会开不了机,很好理解的,这种故障已经修到过好几台了,更有胜者这个电压不停的跳动引起不停时的不能开机,有时候你开了机后怎么用都没事,一但开机不来的时候你怎么也开不了机。而且是板层内部和别的信号连起来了,只能割线跳过中间那一层。

网友D:
NPCE288和kb9012引脚功能一样吗?刷一样的程序吗?

网友:
6楼说的完全正确,这其实相当于一直按住一键恢复开关键,不过楼主查的还真仔细,说明进水机,一定要仔细检查有没有掉件和腐蚀的地方。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个信号是联想的一键恢复出厂设置信号,这个一样可按下开机,如果些脚电压低就相当于你在待机状态下就按下 ...

原来是这样,一键恢复出厂设置信号,学习了,高手啊,以前都没有考虑这些信号。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个信号是联想的一键恢复出厂设置信号,这个一样可按下开机,如果些脚电压低就相当于你在待机状态下就按下 ...

原来是这样啊,学习了,以前都没有考虑一键恢复相关信号。

网友:
引用 网友D:
NPCE288和kb9012引脚功能一样吗?刷一样的程序吗?

应该不一样吧,都不是一个公司生产的。

网友:
就是开机信号啊。开机信号拉低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