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g6-2101ax 改集显方法

楼主(2019-04-25):
hp g6-20101ax   板号 daor53mb6e1 rev.ecpu  a8-4500m  双显卡设计   客户反映独立显卡驱动一上就蓝屏 ,确认了是显卡问题。核显还能用 不过独显的驱动不装或者感叹号也会引起核显没办法正常使用 。独显不换的前提要稳定想着把独显去掉试试,只用核显

一般的直接断开显卡供电就可以的 这个断开了直接不显示了   断开了1.8的显卡供电试试 电流直接1.2不跳变了。

只能改  图纸看了下 uma的部分

一处是时钟部分   直接摘了27mhz晶振试了不显    d10拆了,晶振不上也能开机  独显还是认到的。
  无意中看到这个适配器检测的  觉得这个主板原本就是适配集显和独显一起的  。应该就是检测的信号要改动下才行

发现图纸有标注的  这个是双显的所以是00001组合  把id0改动下整组变为00000就行了  。实际上只要把r444 移动到r445  就可以了  开机正常了。

原本这个开机的电流是在1.8a-2.1a  不带电池的情况     改了后 开机电流在0.8-1.3最高
整体也功耗跟着下来了

现在这个好了的状态是 拆了显卡27mhz晶振  和两个小电感L62 L63  因为太懒了不想拆下来装上去了 都是显卡供电的部分 无关紧要的 因为整个显卡供电电路现在不工作的。 就是这个 如果id0改完不行再拆试试

网友:
楼主有点厉害,我只会把显卡供电拆了

网友:
这个电路图有标注,按图纸改就很方便,如果没图那就麻烦了

网友:
有图纸还是好改的

网友:
最怕没图纸,有图纸还是好的。。。。。。。。。

网友:
这个原本是低功率下系统切换成集显模式,我猜你是强行拉低了。

网友:
这么优秀,又学了一招,屏蔽独显

网友:
直接刷个集显bios搞定、不用那么费劲改电路

网友:
原来还可以这样搞,涨姿势了。

网友:
哥哥,你是个牛人,服你聊,呵呵,谢谢楼主的帖子

网友:
大工程啊,改起来功夫太深了,价格低了就没意思了

网友:
我觉得直接还一个集成显卡的主板稳定一些

网友:
如果没图那就麻烦了,改起来功夫太深了,价格低了就没意思了

网友:
AMD的 。。。。头一次看到这个平台改集成的

网友(2019-05-25):
改AMD的集显,学习了~~~~~~~~~谢谢分享

网友:
额  可以啊  屏蔽独显大手速啊

网友:
R445带*,表示不装,断路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