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PhoneX iPhone X有充电标志实际没充电维修案例

楼主(2019-04-25):
iPhoneX iPhone X有充电标志实际没充电维修案例

网友:
充电芯片不正常。LDO脚

网友:
iiPhoneX不充电,更换两个规格相同的电容c3360和出361。。。。。

网友:
充电芯片不正常。受教受教:)受教:):)

网友:
充电芯片不正常。学习了。手机还修的不多

网友:
thay thế hai tụ điện chan LDO là C3360 và C3361 với cùng thông số !.Thank for share

网友:
谢谢楼主的分享、留以备用.....................

网友(2019-06-01):
刚好手里有台X就是这样情况,电都耗完了关机了,还在显示充电。。。

网友:
这两个电容  容量不一样  还不能随便乱换

网友:
学习了,下次遇到这种故障有方向了。

网友:
LDO电压不输出造成充电芯片不工作,学习了!!!!!

网友(2019-07-06):
谢谢大师分享经验,希望有经验的人一起交流学习。

网友:
LDO线路上电容不良导致无充电电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