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xps13 9360进水不亮。

楼主(2019-04-25):
板号la_d841p。

这颗电阻无穷大,换成100k的。

这个进水腐蚀了锡球,拆了重新植锡。

这样也进了点水,我怕没有这种钢网,打进去一些焊油,重新加焊了一下。

捡到钱了。

网友:
对手工要求高啊

网友:
厉害,修得很细心

网友:
还好腐蚀不严重  要不然就不好办咯

网友:
这是什么芯片没看懂.........................

网友:
老实说,这样确实没什么参考意义

网友:
对主板外观检查的很仔细,不一定非得跑电路图

网友:
问题就是置球还不好置

网友:
进水板子先要细心观察,再静态测试,然后再上电测试

网友:
没有说明情况啊

网友:
板子没问题就好

网友:
是个什么芯片呀                                              ·

网友:
现在都向BGA芯片发展了,以后焊接工艺要求更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