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zhan 66 pro g1按开机电源指示灯闪9下

楼主(2019-04-25):
如题 按下开机键无任何反应    电源接口指示灯闪9下就没反应了  什么问呢  有大神遇见过的吗

网友:
BIOS刷过了 论坛里的  淘宝的 都试验过  不是BIOS的问题

网友:
遇到一个进水的机器,不触发,刷了论坛的bios后触发掉电,实在找不到图纸,最后放弃了

网友:
是不是进水了,如果在保修期内 送售后检测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