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pm87-mp 1.03借帖维修不开机

楼主(2019-04-25):
今天(2019-4-25),修了一个惠普IPM87-MP1.03,故障现象是,时开机时不开机。 简单测了一下RTC电路,就直接去找IO(F71808A)资料。发现一个帖子是不开机的。我就点了进去,就安照他的帖子边看边测量,发现我这个板子48脚只有2V,然后我就下载了个数据手册找到48脚定义(Analog Stand-by power supply voltage input 3.3V )意思就是模拟待机电源电压输入3.3V。待机3.3可我这只要2V不对,就测量PCIEX16的待机发现没有电,我开始怀疑是不是我测量不对,发现还是没有电压,就挑起IO48脚,电压没有变,但槽上有了电,不管了,把48脚焊回去,测槽上又有了。不管了,把数据手册打开当我翻到这个IO的118页发现了一个框图
我就翻开那个帖子,测量了一翻,自己得出,1号是5v转3v的管子测量正常,2号B级是有3v,到了C级就变低了,在测量IO和槽上的点发现是一个电。直接把2号管子拆除直连(他的帖子是短路,我打了一下我的板子值是120,连上)待机3.3,点开关亮机。

网友A:
把这个故障找出来挺不容易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把这个故障找出来挺不容易的.........

修这种原装板,就得静下心来慢慢琢磨,其实我都快放弃了,插拔电源有时可以开机,我漏了说了,48脚为0V,就可以开机,插上电源为2v就开不了,我当时也没找这个io的数据手册,也走了不少弯路。

网友:
这种原装版很难修  楼主也是耐心厉害 技术也厉害

网友:
引用 网友B:
修这种原装板,就得静下心来慢慢琢磨,其实我都快放弃了,插拔电源有时可以开机,我漏了说了,48脚为0V, ...

你的技术功底很不错了原理也懂的很多.........

网友:
你的技术功底很不错了原理也懂的很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