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嘉GA-H81M-S1不通电通病 .

楼主(2019-04-25):
这板修了起码七八片了都是同一个问题,CPU左下侧断线导致的,直接上图

网友:
这种故障查起来挺难的。。。。。。。。

网友:
人为的还是自然霉断?CPU散热座安装不当掉漆后霉断?

网友:
谢谢师傅的通病维修分享。

网友:
以后可以秒杀了

网友:
这个有用吗? 大家说说看,想听听大家的意见

网友:
厉害了楼主,技术杠杠的,学习了

网友:
主板确实经常会有这种情况,很多都是这里断线了,这里灰多,受潮就易烂断

网友:
为什么会断线呢

网友:
以后也可以秒杀了

网友A:
楼主其实可以说的详细点,这条线管什么的,有什么作用,和什么元器件相连。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其实可以说的详细点,这条线管什么的,有什么作用,和什么元器件相连。

pson绿线拉低啊。。。。。。。。。。

网友:
秒杀了 啊

网友(2019-06-14):
这种通病的话应该是PCB厂商的问题 PCB腐蚀的时候 腐蚀过度 或者是 印刷线路时 防腐层没印刷好

网友:
这个也是通病,修到过一片,

网友:
学习了,以后真得细心检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