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卓手机维修]
请问手机按开机键之后短路,应该查哪里好?

楼主(2019-04-25):
     请问手机按开机键之后短路,应该查哪里好?

网友:
测电源ic周围电容都没短路,会是电源ic坏了吗?

网友A:
不接电池充电也有0.15a

网友B:
查查看会不会是开机电路。

网友:
引用 网友B:
查查看会不会是开机电路。

没有图诶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接电池充电也有0.15a

另一台好的机子不接电池充电0.2 0.05 之间跳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