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嘉GA-H81M-S1上电重启

楼主(2019-04-25):
技嘉GA-H81M-S1上电重启这机子通病比较多,上电掉电一般都是12V 5v检测电路有问题,经检测IT8620E  125脚电压为2.5V正常电压应该2V
分压电阻有问题,直接把OR39 75K OR41 15K电阻 换掉开机正常,上图

网友A:
还有2.5V基准电压那个电容也是通病

网友:
我都不换的,直接移开,一坨锡搞掂

网友:
没想到io的电压检测脚出问题,会导致掉电重启。楼主厉害

网友:
电压检测不正常是从BIOS里面看的。

网友:
还有2.5V基准电压那个电容也是通病
电压检测不正常是从BIOS里面看的。

网友:
技嘉主板,电压检测,算是通病吗?

网友:
多谢楼主多谢楼主多谢楼主多谢楼主

网友:
楼主辛苦 终归还是蒋还是老的辣 谢谢分享

网友:
电压检测不正常 会导致       掉电。 掉电

网友:
不规则掉电比较头疼,楼主的方法又是一个新的思路,谢谢分享!

网友(2019-06-12):
老大。你这个图纸哪里有吗??

网友:
掉电重启一般bios也容易坏吧  之前修几块技嘉主板都是bios问题

网友:
我有两片一样的故障,,触发转几下停了。。又转又停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还有2.5V基准电压那个电容也是通病

咸鱼主板修的挺多啊,看到板子就想到通病了,我都一年没怎么修台板了

网友:
电压检测出的问题呀

网友:
秒掉电还进个什么BIOS看电压检测

网友:
引用 网友B:
咸鱼主板修的挺多啊,看到板子就想到通病了,我都一年没怎么修台板了

我也不想修啊没那么多笔记本给我修

网友:
电压检测,算是通病吧

网友C(2021-08-14):
直接短接24.25.点不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