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卓手机维修]
显示座维修

楼主(2019-04-25):
各位大师为啥我换的主板显示卡座老是损坏,接线换上4个了,每次换上新的都显示正常,但一拔下软排线头就把底坐的卡头给带了下来,使底座报废。

网友:
用的低温锡吧

网友:
还是焊接不空牢固……加强练习,熟能生巧!!!

网友:
用中温锡,不容易拔掉,

网友:
主要还是锡上的不够饱满均匀 主要还是锡上的不够饱满均匀

网友:
用的是中温锡,现在焊上底座后再加了点锡浆重新加热好多了。谢谢大家!

网友:
座子变形了吧

网友:
分析的很清晰 谢谢楼主的维修经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