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电脑]
华硕K55VD不触发

楼主(2019-04-26):
此机器两个月在别的地方维修过,根据客户说故障像先前一样不开机。报价留下打发客户开干。
插上电待机0.028正常,按开机键电流跳到0.035.这种故障在别的机器可能就是转换电压没出来。但是在华硕机子上问题视乎就没那么简单了 。
待机时3V 5V都出来了,有些人说有5V不出3V.但是我这个是两个一起出来的,看了上电时序好像是没问题的,所以没深究。
触发后电流0.035再测3 5V电压变低了。一个没电压一个0.5V.主板保护了。测量各电感,转换电路都没短路,为何还保护?如果说是缺条件的话也不会保护吧,这个没遇到过,没思路了。搜了论坛很多人遇到这个问题很多都没解决,有解决的问题点不太一样。最后看到一个相似的就跟着他思路走,很感谢论坛的同行。然后思路就从哪里开始去掉PQ9111后出发不保护了,电流上到0.35.肯定了,转换的12V控制着3v和5v PQ9110和PQ9113
后面就找双三极管换上,以为这样就结束了。上电直接0.028不触发。3 5V没有了。难道后面的12V有短路,但是测量半天也没发现。
去掉不装上电又0.35.说明还是12V这边出问题了。然后切断3 5vs的控制端,再在控制端飞隔壁的12V。上电1.069不跑码。

测各电压除了集显不出,其他都出来 。在这里绕了很久找不到突破口。中间修了两台Dell回来再战,然后还是顺着12V去找。没装双三极管时12v是悬空的,但是测量有2.6V的电压,

感觉是有电压串路过来了。顺着点位图来到这SMB_CLK_s,SDA_3A两信号是由12VS控制。

去掉Q2801和Q2803 上电再测12VS没电压了。OK,问题找到了,直接把两个都换了。估计应该没问题了,但是上电还是1A左右不跑码。什么鬼,再测量SMB_CLK_S有电但是3.58V,在这里以为桥坏了,因为这个信号直接与桥相连的。再测3V电感3.3V.还是说换上去的MOS管还是有问题,索性取下直连。上电欧克了。维修结束、、、、

最近实在没分了,你懂得。祝大家生意越来越好,接手的都是一修机。请多多加分 谢谢!!!

网友:
不错,如果我修,估计要晕菜了

网友A:
这个修的不错,回头加分,直连的是那个时钟信号线?

网友:
看见华硕的机子就晕  没有图纸真的是很难搞  修的头大

网友:
这个修好不容易啊,加分。。。。。。。

网友:
华硕的机子都不好修   碰到好修的还好  不好修的 三板斧用完直接换版  不然让费时间

网友:
真羡慕有图纸的同行,功力深厚,我要是有这些装备加理论知识的话,怕是没有修不好的机器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修的不错,回头加分,直连的是那个时钟信号线?

对直连,以前试过很多次没问题。

网友:
华硕的机器都是没有图纸的,能修华硕的机器都是老手了。

网友:
牛逼了老铁666666 ,    技术杆杠的

网友:
华硕的破机器,没个点位图真的没法搞。元件都不标号了

网友:
能修好神舟的都是大神级别

网友:
论坛里的兄弟们是很给力

网友B:
总线还是要先打示波器波形啊

网友:
基本功扎实加图纸厉害

网友:
值得大家学习,高手。。。。。。。。

网友:
在哪里学才能学到这么技术好的技术呀。。。。。。

网友:
楼主技术精湛,高人呀,哎   。我笔记本都没入门,看不懂。。。。。。。。。。

网友:
引用 网友B:
总线还是要先打示波器波形啊
波形打出来,我都修好了。

网友:
不跑马跟待机的3V有什么关系,这点看不明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