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未解决]
联想一体机A8150-N000滴滴两声不显示?

楼主(2019-04-25):
如题故障,BIOS以刷,不行

键盘大小些能切换,

按CTRL+ALT+DEL可以重启,

可有修过的指导一下

网友:
                       没有图纸

网友:
AMD 的好像修过这款 显卡问题  修过两台都是显卡 FM2台式机U

网友:
看看高压背光部分。、、、、、。。

网友:
滴滴 一般情况下机器应该亮了,不排除显卡
先查背光部分       。

网友:
找个屏幕替换下   看看屏高压有问题没有  可以重启  主板应该工作了

网友:
重点检查显卡部分··~联想AMD一体机最爱坏显卡部分高温虚焊等。

网友:
估计显卡问题无显示,多测试测试。。。。

网友:
这个机器南桥爱坏!!可以看看COMS有没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