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笔记本B460开机没有反应求解

楼主(2019-04-25):
开机指示灯都不亮

网友A:
短路啊! 没点维修经验吗  通病!CPU供电容易短路

网友:
引用 网友A:
短路啊! 没点维修经验吗  通病!CPU供电容易短路

cpu供电?通病不是待机芯片那边吗

网友:
待机芯片反馈部位腐蚀吧,好久没修过这么老的机器了,都忘了

网友:
楼主,你是不是搞维修的啊,你这个故障豹纹的也太简单 了

网友:
上个稳压电源看下是短路还是无待机

网友:
谢谢啦各位师傅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