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phone6s 无sim卡无法连接移动4G网络

楼主(2019-04-26):
故障现象:自用6s手机无法连接移动联通电信4G网络。
维修过程:
自己整理床铺时不慎手机摔在地上了,内脏是一块在华强北花了20元买的严重进水尸体板拿回来修好自用的6S板。进水故障是2G功放和低频开关加大部分公共电容严重腐蚀、后摄打不开、无指南针、无陀螺仪、无法充电、无闪光灯、无显示、无振动、无免提、不能录音、接电漏电700MA不触发。目前摔后提示无sim卡,检查过卡座的供电时钟复位以及SIM检测针电压均正常,那就直接更换射频芯片,OK已经识别到卡了也能打电话但是打开4G不行,分析此故障可能是所有4G通道线路上的功放芯片出了问题。本人主要用移动,插入移动SIM卡打开4G后,没有显示4G图标,显示的是E网图标。
移动4G网络不正常,经分析明显是出在移动4G通道电路上。移动4G通道上最容易出现故障的地方就是功放芯片,查看电路找到移动4G通道频段,移动4G通道频段一路从UHASM_RF(高频天线开关)的50_MB_HB_ASM_IN_B38_B41B到UHBPA_RF(高频功放芯片),再到U_WTR_RF(射频芯片)。还有一路是从UHASM_RF(高频天线开关)的50_MB-HB_ASM_HB_DRX_OUT到UDIVA_RF(前端芯片)再到U_WTR_RF(射频芯片),仔细用放大镜看发现高频功放旁有个电感歪了,是主供电转换过来的,换了功放再说顺便加焊电感,结果还是无用功。。。。。
由于之前换过U_WTR_RF(射频芯片)与UHBPA_RF(高频功放芯片),初步怀疑是UDIVA_RF(前端芯片)与UHASM_RF(高频天线开关)损坏导致的。直接更换UDIVA_RF(前端芯片)和后开机UHASM_RF(高频天线开关)进入系统测试,能短暂使用一会又不行了,这次就只剩一个想法了干基带干翻她一了百了,一堆焊油抹上直风450度吹,那味道那气泡真好闻带劲,哈哈,装机分卡测试已有移动联通电信4G信号了可上网冲浪了。
维修到此结束。

网友:
不好意思各位看官,那个图备注有误,高频功放左边的是中频功放,我打错字了。见谅!

网友:
自己用,搞个成色靓一点的板。

网友:
             6s主板贵吗

网友:
苹果6s好落伍了。

网友A:
楼主好毅力~ 自用机也敢搞这种板用 我用的6S板好歹也花了200,你只花20让我情何以堪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好毅力~ 自用机也敢搞这种板用 我用的6S板好歹也花了200,你只花20让我情何以堪

自己用的肯定用便宜的啊,谁还用贵的,我们的宗旨是什么?就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争取用别人的电子垃圾。别给国家环境增加压力。

网友:
一个吊字怎能形容

网友B:
基带你是只加焊了一下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基带你是只加焊了一下吗?

网友:
基带你是只加焊了一下吗?发多少人跟人

网友:
楼主技术真是牛逼  写的文章又好  图文同步 分享了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