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拯救者15ISK 版号NM-A711EC IT8586E带程序 吗

楼主(2019-04-26):
联想拯救者15ISK 版号NM-A711EC IT8586E带程序 吗

网友:
IT8586E带程序的

网友:
ec刷写麻烦得很,一个座子几百块哦

网友:
好多都带             很麻烦

网友A:
8586肯定带的,要换最好换剪板的。

网友B:
可以买新的,用809H刷,买简易板,几块钱。

网友:
引用 网友A:
8586肯定带的,要换最好换剪板的。

好的   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B:
可以买新的,用809H刷,买简易板,几块钱。

好的 谢谢

网友:
KB9012QF A3 IT8687E 都是带程序的。。。。。

网友:
带程序。。。。普通编程器还写不了

网友:
也很好写程序的

网友:
带程序。买转接板刷,或者剪板

网友C:
带程序,很好刷的,我经常刷这种型号的EC

网友:
带程序的,淘宝买剪板ec吧 或者自己买来刷

网友:
8586肯定带的,搞个809H刷吧

网友(2019-06-21):
IO有程序,这款机器IO程序比较特别,IO的程序要和原机BOIS相匹配配才可以用,据说要从原BOIS里提取,才可以。

网友:
引用 网友C:
带程序,很好刷的,我经常刷这种型号的EC

貌似只能刷1到2次,就刷不进去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