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Phone7苹果7plus自动重启-睡死-无法唤醒

楼主(2019-04-26):
iPhone7苹果7plus自动重启-睡死-无法唤醒

网友A:
iPhone7苹果7plus自动重启,睡死,线圈问题导致的自动重启,楼主的思路很清晰,经验老道。。。

网友:
引用 网友A:
iPhone7苹果7plus自动重启,睡死,线圈问题导致的自动重启,楼主的思路很清晰,经验老道。。。

你的经验也老道啊。。。。。。。你都是老手了。。。。。。。。

网友:
是拆开盖子 就看到的吗   谢谢分享

网友:
谢谢 又记住了一个通病。ihone通病多

网友:
又一通病

网友:
这应该是摔过的机器,注意观察以免走弯路

网友:
想学一下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