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S5A23159RSER 这个芯片是干嘛用的,拆了不装行不行?

楼主(2019-04-26):
故障是没有声音,发现声卡的+5V_AUD没有电压,被这个芯片拉低了,我现在拆了了,电压恢复正常。。。但不知道这个不装,会不会有什么影响?

网友:
类似于放大器。拆了可能扬声器无声音。

网友A:
    TS5A23159RSER 这个芯片拆叻,会影响扬声器么有声音。。。。。

网友:
你都拆完了,试一下不就知道了

网友:
黄圈的 是电容啊

网友:
拆了试试呗不行再买个装上去

网友:
拆了没声音

网友B:
下面没装的两个电阻补上去

网友C:
引用 网友A:
TS5A23159RSER 这个芯片拆叻,会影响扬声器么有声音。。。。。

头像很社会。。。。。。。。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下面没装的两个电阻补上去

不上去又没声音了。。。。。。。

网友A:
引用 网友C:
头像很社会。。。。。。。。

   还好吧,一起进步,互相学习。。。。

网友:
芯片拆了 把图纸上都0欧姆电阻都连上 应该就有声音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还好吧,一起进步,互相学习。。。。

加个微信互相学习呗18152117065

网友:
模拟开关芯片TS5A23159RSER

网友:
也不知道是个什么玩意 直接试一下有没有声音不就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