妈耶z485绝对通病,关键词不显 0.9a 1.几安来回跳变

楼主(2019-04-26):
机子症状。上内存电流0.9a不动,所有电压都有。不上内存电流1.几到1.4左右来回跳变,测量发现pl8的1.8v跳变,测量发现开启跳变,开启来自南桥https://www.chinafix.com/thread-920597-1-1.html
后来,刷了这个哥们的bios直接亮机,,,没再跳了,bios链接在这里https://www.chinafix.com/thread-1121657-1-1.html,亮机快

网友A:
高手在明间!!不错啊 票票到手

网友B:
引用 网友A:
高手在明间!!不错啊 票票到手

你碰到这种情况,第一想发也会想到bios,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碰到这种情况,第一想发也会想到bios,

开启电压来回跳变,第一想是漏电啊啥的。。。。

网友:
现在的bios 坏的真多

网友:
厲害!
許多時候我們都把簡單的問題複雜化了。

网友:
自检不过 就一直循环复位 amd的好多机器都这样

网友C:
不上内存电流是1.0%1.4来回跳?上内存是0.9-1.0来回跳?怎么可能上了内存电流反倒是变小了?外星人的机器吗?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不上内存电流是1.0%1.4来回跳?上内存是0.9-1.0来回跳?怎么可能上了内存电流反倒是变小了?外星人的机器吗 ...

上内存电流上到0.9稳定不动(此时1.8v是稳定的),,不上内存才跳来跳去(此时1.8v跳来跳去),,,

网友:
看到这样的问题 三板斧后刷BIOS 肯定没错   但是1.8V开启跳变是什么鬼      是BIOS引起的?不能够吧   有可能要返修的

网友:
HM65以后的,有问题先干BIOS,能干好一大片

网友:
这不是就是通病机器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