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510

楼主(2019-04-26):
HP510这款机器是开关通过一个场管控制直接向南桥请求上电的???第一次见。求老师傅直接。而且这个开机脚没有电压修不出来

网友:
开机脚没有电压你修这里干嘛呢,开机脚电压来源

网友:
可能你要先修待机

网友:
开关信号上拉于V3AL_DB.R3003一端有电压一端没有。C3000和D3003全拆了。包括开机脚的电容全拆了全部都不行。

网友:
直接到南桥了就修一下南桥,可能就是南桥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