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ih61m 主板不亮且usb不能用

楼主(2019-04-26):
两个通病都在一个板子上发作

不亮,刷bios。usb不能用,换掉所有电感。usb5v供电是正常的。数据线,有的无穷大,有的偏低。
这板子也不知道经历了什么,为啥所有的数据线的电感都坏了。

网友:
                            我去  换了这么多

网友:
刷BIOS亮了吗

网友A:
这些没有技术含量的没必要发了吧

网友B:
这换的有点多啊,难道被雷劈过

网友:
动手能力很强,迅维的学员查修能力都很强。

网友:
坏的那么少   我有次奇葩得很   USB不能用结果是3.0芯片引起的

网友C:
IH61这个主板的bios就现在看来坏的还不是很多。。。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些没有技术含量的没必要发了吧

好,下次多发有技术含量的

网友:
IH61M REV4.2.rom bios...........

IH61M REV4.2.rom.zip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换的有点多啊,难道被雷劈过

我也纳闷这机器经历了什么

网友:
引用 网友C:
IH61这个主板的bios就现在看来坏的还不是很多。。。

坏的很多,我遇到多起了

网友:
我感觉电感全坏的可能几乎为零,除非有一个电感的总线有漏电,不然不太可能。

网友:
家里电路出问题

网友D:
修过N多这样的板子,绝对的通病

网友:
引用 网友D:
修过N多这样的板子,绝对的通病

行家来了,哈哈。

网友:
行家来了,哈哈。

网友:
怀了这么多电感也是服了

网友:
这应该是客户的什么东西有问题,插烧了吧,烧这么多

网友:
不亮是个通病了。10台8台都是BIOS问题

网友:
不应该全坏了啊,好奇葩。

网友:
H61出故障的情况特别大,呵呵,加紧修吧

网友:
Bios有么,我也出问题了,能提供一个么,570037634@qq.com.谢谢了

网友:
简单明了一看就知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