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15-7560笔记本开机黄灯闪两下,白灯闪三个,黑屏不亮

楼主(2019-04-26):
15-7560笔记本开机黄灯闪两个,白灯闪三下,循环闪烁,风扇转,黑屏不亮。如果把带电池小板的排线拔下来,加电即自动开机,风扇转,白灯亮一段时间熄灭。
这种故障指示灯什么意思?内存换了多根,都是一样情况。原机内存,新内存都试了。

网友:
刷刷BIOS看看  不行看看满足开机条件没有

网友:
》确认已安装内存。
》对内存进行进一步的故障排除。

网友:
后来换了主板,就没有再出现这种情况。在闪灯时有时还能亮机,有时不能亮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