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r429还完主板屏幕不亮不认盘

楼主(2019-04-26):
老主板短路,接上适配器会导致适配器指示灯一闪一闪,买个新主板,换完主板后开机硬盘不转,屏幕不亮,cpu可发热,小白,无从下手,非常抓狂,大神们指点指点接下来该怎么办

网友A:
找专业维修的人去看看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找专业维修的人去看看

小地方找不到人修…想问一个问题,r429与哪些型号的笔记本电脑主板通用

网友C:
楼主你小白是搞不定的,建议找专业的师傅!

网友:
引用 网友C:
楼主你小白是搞不定的,建议找专业的师傅!

哈哈哈哈,好的,谢谢

网友D:
引用 网友B:
小地方找不到人修…想问一个问题,r429与哪些型号的笔记本电脑主板通用

这种换板子最好找型号完全一样的板子来换

找不到人修可以联系迅维快修全国联锁

网友:
引用 网友D:
这种换板子最好找型号完全一样的板子来换

找不到人修可以联系迅维快修全国联锁

大概会是什么价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