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求助]
iPhone7p按开机键摆到80ma归0,不开机,是神魔问题

楼主(2019-04-26):
iPhone7p按开机键摆到80ma归0,不开机,是什么问题,按一次弹一次

网友:
80豪安 CPU已经工作 总线看看

网友:
上盖可能大

网友:
开机键要一直按着才行吧。按一下送开就是要归零的吧。

网友:
上盖电流

网友:
电流很不稳定,有时按几下,几下的电流都不一样,真奇怪,还有不能充电,电池座没有充电电压

网友:
我也有一个,按下有50ma,客户轻摔,手机cpu不为发热,拨了电感cpu0.9v0.7v短路,没事电源ic做了还是一样。无解了!

网友:
不能进FDF基本就是CPU和上盖了

网友:
现在接尾插触发,80ma,但不联机,不知道是否USB管的问题呢?

网友:
硬盘拆了看联机不

网友:
看看还有没有供电没出来

网友:
测量电池座没有充电电压,只有0.3-0.4v,

网友(2019-09-15):
iphone7p不开机专题:https://www.chinafix.com/zt/27376-1.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