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B85-A R2.0不触发 给需要跑断线的兄弟们参考

楼主(2019-04-26):
型号:华硕B85-A R2.0
故障:不触发
维修:常修主板的熟手修1150不触发一般不会去测开关电压晶振之类,华硕不触发重灾区一般是+3VSB和PSON#,前者桥坏的不少,后者在华硕技嘉1150上更多,尤其技嘉。未插ATX插座前,CMOS跳帽电压正常,ATX_PSON#打阻无穷大,故障一路了然。开始跑线,没有点位图,参考B85-A 1.01A可知从NCT5538D的31脚O_PSON#_R开跑,
实践证明选择错误,四只眼跑了一个小时,如果从ATX_PSON#端跑线可能十分钟就完工了
到USB3.0 BOOST字样的3.0之间,此处受白字影响视线,看不清明线,只能刮线蜂鸣档找,图中圈2
再翻转到背面3
3和4是明线
4再翻转到正面5,3个点的中间
5斜上一小截到背面6,6走到7后再翻到正面,再走回背面8
8翻转9,明线到10
10翻转到11,11到13是明线,但11和13不通
13到ATX座41,到O_PSON#_R的ATX边电阻是0,断线就在11和13之间的12
这里到ATX座就一步之遥了
没有任何技术含量,仅给断线的兄弟们参考之用,我跑一小时,你们三分钟就可以找到断点

网友:
谢谢楼主分享    下次看到就 容易了

网友:
要是想这样的小白就要搞几天了,还不一定搞得出来……学习了老铁!

网友:
谢谢楼主分享    下次看到就 容易了
要是想这样的小白就要搞几天了,还不一定搞得出来……学习了老铁!

网友:
楼主跑线技术了得啊~要我只能放弃了。没图纸没点位图的。

网友:
你也是够辛苦的哈,没点位是有点烦

网友A:
直接飞线不好吗?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直接飞线不好吗?

回收坏主板,淘宝出售,飞线板就是废品,补断就是无修板

网友:
楼主辛苦了,跑线技术不错,学习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回收坏主板,淘宝出售,飞线板就是废品,补断就是无修板

原来如此

网友:
不错,跟楼主学习了,下次碰到就有捷径!!

网友C:
一般直接飞得线过去。不会这么去跑。现在主板也是修了收不起什么价格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一般直接飞得线过去。不会这么去跑。现在主板也是修了收不起什么价格的。

看8楼回复就知道有没有必要了,我也不愿意跑线啊,费力

网友:
多谢楼主 路过学习一下
多谢楼主 路过学习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