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K42JE 显卡芯片很热!无显示

楼主(2019-04-26):
华硕笔记本K42JE 用电池使用后突然断电!然后在开机不显示!显卡芯片很热!是不是显卡坏了!

网友:
你说呢???你认为呢???你觉得呢???这么简单的事情都要求助一下???

网友:
这个一般都是显卡芯片的问题 你可以用风枪烤一下看看

网友A:
兄弟  你最起码要先加焊显卡跟换完显卡都不行再来求助啊    还不行刷BIOS

网友(2019-07-07):
引用 网友A:
兄弟  你最起码要先加焊显卡跟换完显卡都不行再来求助啊    还不行刷BIOS

已经修好了!显卡虚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