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C-ATX 电源兼容性问题,能通电不自检

楼主(2019-04-26):
新购一个dcatx直插模块,在映泰h81,华硕z87主板,可以正常亮机,但是在映泰tb250主板却只有风扇转,不报警,不亮机,过几分钟系统自动关机,求教这是怎么回事?
电源使用tps3510管理芯片,测试电源pg信号正常输出

网友:
功率不够吗?

网友A:
看看你的模块有没有PG信号的,有些主板需要,有些主板不需要

网友:
应该是电源好pg信号没有发出来检查一下

网友:
应该不是功率的问题 还有检查电源针脚是否接触正常

网友:
引用 网友A:
看看你的模块有没有PG信号的,有些主板需要,有些主板不需要

pg信号肯定有的,我测量了电源芯片tps3510 pg输出是5v,换其他主板都可以正常开机。另这个电源波纹比较高,有100mv,这个会不会影响主板开机?但是其他主板一点问题没有啊。真是郁闷

网友B:
其实我想说 那个b250 主板是好的吗   哪路输出波纹·100mv呀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其实我想说 那个b250 主板是好的吗   哪路输出波纹·100mv呀

主板是好的,用台式机电源正常点亮,但是用这个电源不亮;
但是这个dc-atx电源又能点亮其他主板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主板是好的,用台式机电源正常点亮,但是用这个电源不亮;
但是这个dc-atx电源又能点亮其他主板

5v。,3.3v的波纹输出100mv,频率600khz左右。

补充内容 (2019-4-27 09:34):
使用ldo滤波了一下3.3v,没有效果

网友:
使用7805和l1084替代原5v和3.3输出,纹波10mv左右,但是依然点不亮主板。

网友(2019-07-14):
这个估计是供电时序问题了